APM450用默认PID可以吗?

楼主(2017-07-19):
PID调节太麻烦,能不调吗

网友:
不调不好飞 不然用大疆

网友:
可以,实在不好飞就自动调参

网友:
可以
只要你配置跟开发者的完全一样就完全不用调参

网友:
理论上800以下的轴距都可以用默认飞,只要安装得当就可以了!

网友A:
怕麻烦还是不要用APM了,,naza又不贵了,,

网友:
自动调参

网友:
自动调参 也很容易就自己炸鸡
现在自动调参 需要设置的参数比以前多了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不调pid也行,照样嗨啊,喜欢折腾可以慢慢试,找感觉。
我是没调的,

网友:
不航拍,不要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怕麻烦还是不要用APM了,,naza又不贵了,,

新手问下,NAZA不用调参吗?是不是直接插上就可以飞了,要不要调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问下,NAZA不用调参吗?是不是直接插上就可以飞了,要不要调什么的?

没用过商品飞控,开源飞控调PID是件头疼的事,要很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