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FOC与BLDC

楼主(2017-07-19):
BLDC是直流无刷 ,那FOC是什么意思呢 像平时常用的电调是FOC还是BLDC得呢

网友:
刚刚查了一下FOC,磁场定向控制。

传统的BLDC控制方式本质和有刷电机一样,有刷电机转到一个角度,电刷和换向器角度的变化导致机械方式的换相。

而传统BLDC实际上控制电路就是在模仿有刷电机的工作方式,转子转到特定角度的时候电调检测到位置变化后通过控制mos管开关的方式换相。

而FOC则是每时每刻各个绕组都导通,只不过每个绕组电流不一样大,最终磁场的方向保持和转子垂直,也就是不在特定位置换相而是每时每刻都根据位置变化调整输出。

以上的FOC部分是根据刚刚查到资料理解得出,如果有错误,欢迎大神指正。

网友A:
你可以简单理解foc可以做正弦波电调,foc主要应用于私服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简单理解foc可以做正弦波电调,foc主要应用于私服控制

那像好盈一般的电调属于哪一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像好盈一般的电调属于哪一种呢

普通的占空比调制驱动器而已

网友:
自己看全称就知道了

网友B(2017-10-15):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简单理解foc可以做正弦波电调,foc主要应用于私服控制

那我想问问,foc一般都用来控制什么,控制角度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想问问,foc一般都用来控制什么,控制角度啥的吗

闭环转速、闭环扭矩、闭环转角、加减速梯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