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地面站报“check firmware or FRAME_CLASS”错误解决办法

楼主(2017-07-19):
有些模友把固件升级后发现固件使用不了,校准完成设置好之后会有提示:“check firmware or FRAME_CLASS”错误(如下图),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经过测试发现该提示是由于模友设置的时候没有选择机架类型。
设置办法:
打开mp地面站,飞控连接上地面站—初始设置-必要硬件-机架类型-选择对应的类型

网友(2017-12-05):
在全部参数里找到FRAME_CLASS,把参数0改成1.

网友A(2017-09-28):
我的也提示这个,但是我在机架选择哪里选机架的类型都选不了啊,已经弄了好几天能教教我吗

网友(2017-11-16):
我的显示prearm:check firmware orFRAME_CLASS。怎么回事

网友(2017-12-17):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提示这个,但是我在机架选择哪里选机架的类型都选不了啊,已经弄了好几天能教教我吗 ...

你弄好了吗,我的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