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神奇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7-07-19):
故障简介:解锁时电机启动有略微的卡顿,解锁后(即使轻微)打杆有几率导致某些电机突然(不正常的)大油门转动后重启。

视频:

设备:
南北2306s电机
旧版飞盈佳乐飞塔
等等

期间做过多次电机校准(bf bl),刷过电调固件(已经又刷回来了),发现降低电机启动电压能减少启动卡顿,关掉电调刹车则不会出现重启。

可是,没刹车怎么行,求救。

楼主:
飞塔是旧版390飞塔。

网友:
飞塔的话,真不好找问题,

网友A:
請問你的南北電機是鋼軸還是鋁軸  全黑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的南北電機是鋼軸還是鋁軸  全黑的嗎?

钢轴,全黑

网友:
电调是分立的还是一体的?

网友B:
很大几率是电调协议不支持导致,各种设置都排除一下,再找找行程问题或者校准问题,如果硬件上不出什么问题的话就这几个没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大几率是电调协议不支持导致,各种设置都排除一下,再找找行程问题或者校准问题,如果硬件上不出什么问题 ...

pwm都试过了,我是有多绝望。校准每次尝试都有做。

网友:
so easy,电池废了或者你电调电容拆了。

网友:
飞塔啊,苦逼了,换大电流吧,看视频你这个电调扛不住这电机吧,bl里把温保什么的先关了试试看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用bl读电调的话能读到3个。另外一个读不出。你看看是否出问题的总是同一个电调。是的话可能是飞控那个端口不好。换个端口试试

楼主:
找到原因了,陀螺仪抽风了,谢谢大家。

网友C:
找个空旷的地方装桨测试吧。飞控为了修正或者维持机子角度,会加大某个电机转速,如果没装桨,飞控会继续加大电机转速,有桨的话,机子角度得以修正,就不会继续增加转速了

网友D:
温度保护了

网友E:
基本问题,其实解决起来很简单。就是我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问题,其实解决起来很简单。就是我不会

陀螺仪抽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空旷的地方装桨测试吧。飞控为了修正或者维持机子角度,会加大某个电机转速,如果没装桨,飞控会继续加 ...

陀螺仪抽风导致的,电机输出会突然跳到2000导致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度保护了

温度保护已关,已经证实陀螺仪的锅,打算返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保护已关,已经证实陀螺仪的锅,打算返修。

不能带病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