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蚁205+黑蚁飞塔Racing装机!

楼主(2017-07-20):
玩穿越半年多  一直用分体结构   看越来越多的模友选择一体化飞控   加上黑蚁穿越的最新款飞塔RACING上市了  就入了一套 下面分享一下装机过程
机架:黑蚁205
电机:银燕rs2205s
飞控:FLYTOWER RACING F3
摄像头:runcam 雨燕1
接收机:FRSKY XM
首先为什么选择黑蚁205机架呢?因为三层racing飞塔需要有一定的高度来安装  加上黑蚁205一体底板确实看着很扎实 结构也简单(越简单越稳定吧)完美兼容他们自己的racing F3

黑蚁205 确实是个好机架 虽然样子有点不符合当下主流  像个乌龟 但是由于采用3.5mm一体板  并没有过多的镂空设计  使得整体强度很高  还带了块XT60板 上面集成了蜂鸣器和LED

FLYTOWER RACING F3   黑蚁最新出的飞塔  三层结构 把图传单独做了一层  主要是为了针对比赛  可以接第三方图传  相比之前他们家两层飞塔  这款散热应该会好很多  粉色板子镶金logo确实骚气

开始装机  银燕rs2205s的电机线比较短  需要自己延长  用20awg的硅胶线正好

焊接尽量饱满  电烙铁用好一点的  至少60w吧 焊锡可以用有铅的 熔点低容易焊

套上热缩管  用热风枪吹好就行了  没有热风枪可以用打火机

电机线延长好了  可以用这种蛇皮热缩网套上包好  这样美观好看

将电机装上机架 黑蚁205机架配送的电机保护座很不错  可以将整个电机包起来  而且下面也将机架包起来了一小圈

接下来安装飞塔了  先焊电调

给焊盘上锡  电机线用剥线钳剥好也上锡  一定要圆润饱满

电机线不讲究顺序 可以随便焊接 到时候可以在软件中修改电机转向

再焊好电源线 电源线用的是14awg的  和机架配的led板焊在一起  注意正负极顺序哦  要交叉的  焊接之前先把led板上的线插好 不然焊接后电源线会挡着插头 就不好插进去了

到此整个机架需要焊接的就完成了  确实很方便   下面依次把飞控和图传层都插好   整个装机就完成了70%

用飞塔配的接收机线 和接收机接上  我用的是睿思凯XM接收机  很小  不用担心空间问题   接收机天线可以从机架上板左右两侧预留的孔穿出来 然后用一根尼龙扎带套上热缩管固定

摄像头用的是runcam 雨燕1代  用黑蚁205配的侧板完美兼容  两边各两颗螺丝固定  角度可以任意调整

摄像头接收机装好了 整个装机就只剩下图传的延长线了  用飞塔配的mmcx-rp-sma内针转接线  插上图传 另一头从机架上板出来就行了   不过线比较长 需要打个圈圈弯一下
最后盖上上板 大功告成!

装机结束  整个过程大概一个小时吧  集成化飞塔确实能够节约空间 提升整体效率 改天出去爽飞!

网友:
厉害了这个机子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厉害了  我也是一样的机架 改天也整理下线!

网友:
白富美雄霸穿越界了??

网友:
好看,顶一下

网友:
不过到底怎么发这样的帖子的 图文结合

网友:
好漂亮的机子,准备入手一台

网友:
不错,电机处理的很细致

网友:
照片拍的好好啊

网友:
漂亮,说得我都想用飞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