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rs2205s 2600kv的电机,用4s电池到底能不能用5040浆

楼主(2017-07-19):
如题,大神请回复,感谢!

网友:
2600KV,最好是5040.。。。。三页。。。2300KV可以上到5051都没事。。。2600注意下温度。5040肯定没问题

网友:
我2600kv 电机烫手,电池烫手,电调正常。5040三页,正常么?

网友:
這個問題埋在我心中好久了ˊ
銀燕原廠數據都不給5吋槳的數據
害我那時選得很頭疼

网友:
我用5045三页都上过,啥事没有,仅供参考,坏了别找我。

网友A:
5040正好配RS2205-s,但注意夏天室外温度很高,穿越机飞一块、休息几分钟电机,注意散热

楼主:
感谢各位,我心中有数了

网友:
可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40正好配RS2205-s,但注意夏天室外温度很高,穿越机飞一块、休息几分钟电机,注意散热

是都烫么?我的烫手了,

网友:
穿越机电机烫手,不挺正常。

网友:
我就是这个电机,一直5040桨。没有任何不和谐

网友:
直接上avan或者5152,关键飞机要轻

网友:
可以 但是温度有点高

网友:
KV高转速快,又是三叶够暴力

网友:
烫手也没事。血肉之躯的耐温能和钢铁侠比么?

网友:
我朋友就是用4s的

网友B:
一般KV值与螺距近似有着反相关对应,大KV值对应小螺距,小KV值对应大螺距。虽然都这么说,但总结其一点,单单对于螺旋桨而言,尺寸越小,螺距越小,其对空气气隙的封堵效果会更好,简而言之就是桨叶单位水平投影面积内的等效受力值更小而密,反应在手感上就感觉更细腻。楼主这种情况2600KV值对于2205级别的电机已经算高的了,需要使用螺距相对较小的螺旋桨,5030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KV值与螺距近似有着反相关对应,大KV值对应小螺距,小KV值对应大螺距。虽然都这么说,但总结其一点,单 ...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