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加装迷你osd后电压显示错误。

楼主(2017-07-19):
不耍CF BF用cc3d软件能校准电压吗?

网友A:
cf bf都可以校准电压电流!但是记得cc3d好像没有电压检测接口吧!所以测出来的电压校准也不对的

楼主:
我加装的miniosd小方块的那种,有电压检测接口,可显示的电压要比实际的高。我用的3s电池它显示电压为17.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f bf都可以校准电压电流!但是记得cc3d好像没有电压检测接口吧!所以测出来的电压校准也不对的

已解决。

网友B:
小OSD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OSD也行

我用的就是小方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小方块。

那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