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云台参调软件安装

楼主(2017-07-19):
鄙人有一个三轴云台,因不满意最大方向角度,所以想进行参调。但在下载好参调软件后,不知如何安装,所以求助各位,谢谢。

网友:
优酷有调参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中!

嗯,一起学习

网友:
点开应用程序那个,进去跟飞控一样,选com。连上就慢慢摸索!

网友:
确认好云台板子所属硬件对应什么软件再说

网友B:
不是安装好了呀,然后就和链接飞控一下选择端口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安装好了呀,然后就和链接飞控一下选择端口连接就可以了

麻烦说一下具体怎么操作。,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安装好了呀,然后就和链接飞控一下选择端口连接就可以了

先装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说一下具体怎么操作。,谢谢啦

你连接上看看有没有端口弹出来,没有的话就装个驱动先,用驱动精灵安装!然后就是连接以后调pid一直到稳定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连接上看看有没有端口弹出来,没有的话就装个驱动先,用驱动精灵安装!然后就是连接以后调pid一直到稳 ...

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B:
话说你java下载了吧!不然运行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你java下载了吧!不然运行不了的

连接不上云台控制版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不上云台控制版是怎么回事?谢谢

驱动什么端口都选对的吧?

网友:
看帖是一种态度,顶贴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