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把飞机悬停稳一点呢?

楼主(2017-07-20):
为什么我的机子一起飞就飘向一个方向,看大神做的都是悬停得很好,至少不会跟起飞点偏差不会太远,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穿越机没有定点,常态漂移就微调,要是随机漂移就手动修正,,哪里有穿越机悬停的?除非有定点模式,,

网友:
水平校准时,垫点报纸

网友:
我是和你一样,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手动修正,反打方向,练习四面悬停

网友A:
如果楼主漂移的厉害的话,首先要做的就是飞控陀螺仪校准,其次很重要的就是你的遥控器中位信号是否稳定了,好的遥控器基本上中位置很稳定固定在1500这个值不会上下跳动,如果跳动并且被飞控采样,这样的话傻傻的飞控就会觉得你给下了命令它就需要执行了。一般可以通过设置roll和pitch方向中位死区来避免这种情况,有的遥控器支持硬件死区,而低端遥控器只有在地面站里调试死区了,在接收调参界面可以找到。另外,悬停不是一个绝对的状态,会受很多因素影响,即使你调试的再好,也同样会产生轻微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漂移的厉害的话,首先要做的就是飞控陀螺仪校准,其次很重要的就是你的遥控器中位信号是否稳定了, ...

嗯嗯,谢谢大神的意见,我马上去研究研究

网友:
换大疆啊 加gps 顺便把光流加了 绝对稳

网友B:
1.穿越机不玩悬停

2.穿越机不玩四面悬停

3.穿越机玩的是机动,就是要动起来,找个水平珠把机器的加速度计校准好即可

网友:
要精准的悬停是很难的说 偏的话多校准几次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穿越机不玩悬停

2.穿越机不玩四面悬停

大神,你好,请问那个加速度计是什么来的啊?要在哪里调教啊?

网友:
楼上有正解。

网友:
非凡F2飞控 自动返航OSD 定高定向固定翼 秒杀U2S H A NX3平衡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