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接收机电路中zc 9x

楼主(2017-07-20):
模友们,futaba接收机R2104GF,遥控的信号不稳定,导致各种炸鸡,怀疑这个元件坏了,但苦于不知道是什么元件,六脚的芯片zc  9x是什么元件,型号是什么,谁有RF2104GF接收机的原理图,不胜感激。

网友A:
这是降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降压芯片

谢谢,型号是什么啊,想自己换。

楼主:
确实是个难题哦,没有人知道,这是个丝印,9x,是个5v转3.3v电源芯片,其中两个脚连在5v,中间两个脚相通接地,最上面右侧输出3.3V,但左侧不知做什么用的,还不知道具体的型号,哪位大神,知道啊

楼主:
功夫不负有心人,电源芯片查到了                                           型号:XC6209B302PR
标记/丝印/代码/打字:9X Zx(x代表批号)
厂家:Torex
封装:SOT89-5

楼主:
问几家都没有货,只好用 型号:XC6209F332PR         代替,输出电压高一些,不知能否好用,买来后焊上试试。

楼主:
焊接完成,又重新起飞了,又是700g多的重量,越重越稳,虽说微不足道,但内心快乐,自己的兴趣,将遥控器由日本手改成了美国手,小有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