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怎么调试,

楼主(2017-07-20):
f3飞控怎么调试,?
主要是遥控器接收器这里,遥控器是飞宇,6通道的
线怎么插,大部分按图插,油门正确了,有些收据中在中位,有些打油门数据还跟着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空关了~~~~~~~~~~~~~~~~~~~~~~~~~~~~~~~~~~~~~

怎么搞给个图谢谢,遥控,还是调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搞给个图谢谢,遥控,还是调试的

什么图啊?我又没有飞宇遥控~  你连自己的遥控都不会?  不会去百度把

网友:
多折腾,多看帖子,急也没用,我自己的搞了一个月才飞起来

网友:
麻烦不要再这么发帖问了,新手来论坛别的地方不要去,先在新手课堂和泡泡教程板块混熟了,你就会发现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