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hawk飞控自稳起飞油门过大

楼主(2017-07-20):
pix的自稳模式油门不是线性的,然后给一点油门就转的很快,想问一下有什么方法能调这个参数吗,在网上看见有油门线性这个选项,但是在我的地面站中找不到

网友A:
貌似应该可以调遥控器的曲线吧  你找找看

网友B:
遥控里设置油门曲线就可以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里设置油门曲线就可以喽

好嘞,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应该可以调遥控器的曲线吧  你找找看

好的,试一下

网友:
先保证ESC 都做了校准
别改遥控器里面的exp 分辨率太低

去full parameter里面 把这些减小试试
VEL_Z_P: Velocity (vertical) P gain  垂直速度P
ACCEL_Z_P: Throttle acceleration controller P gain  垂直加速度P

网友:
鲤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