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7-07-20):
求低价遥控器和接收机的淘宝链接

网友:
价格太低的估计够呛,直接T8FB或者i6算了,差不多是最便宜的控了。

网友:
推荐乐迪的T8FB其他的就不要考虑了,调参在手机上调。配合原配的接收机,性价比最高

网友:
FS  I6 加mini subs接收机吧

网友:
乐迪t8fb不错 福斯有用过手感一般 mc6也可以

网友:
不要mc控,没法调。富斯好。新手建议i6

网友:
论坛有个活动 十块钱自己装一个控

网友:
自己搜搜看,莫做伸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