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快让银燕rs2306电机搞死了,大家有没有同感

楼主(2017-07-20):
想升级电机,换了rs2306,本以为能爽一把,结果上机后无论yaw的p再怎么降低,yaw方向总是抖。在blackbox里面看得清楚得很,加油或者yaw打杆,yaw高频抖动。看了bf官方,人家说俩办法,第一软固定飞控,二加电容,真别说,我把飞控用o型圈夹紧然后拧螺丝,真管事的,抖得轻了很多,但是没有完全解决。后来又看官方文档,说得软固定电机,我又买了2mm的橡胶垫垫在电机下面,又好了一点点。话说我原来用rs2205的时候,电机和飞控都是硬固定,yaw纹丝不动,一点都没有抖动的迹象。各位大神还有啥好办法?我现在的飞机会在80%以上油门时yaw抖动。

楼主:
个人感觉是因为2306电机旋转部分质量大,当猛加油时,电机加速不同步,先加速的电机产生了反扭,飞控检测到后会让这个电机降低扭矩,对向的电机增加扭矩。当对象电机增加了转速后,又产生了相反的yaw转动,周而复始造成的。不知道我的分析靠谱么

网友A:
银燕2306用了一个月了 没发现你们说的这些问题

网友:
没用过 不过看起来满槽率蛮高的啊

网友B:
滤波,另外不知道你开DShot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另外不知道你开DShot没?

滤波器已经调好了,电调买错了,不支持dshot,正要换,和电调能有多大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燕2306用了一个月了 没发现你们说的这些问题

blackbox看过没,波形抖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滤波器已经调好了,电调买错了,不支持dshot,正要换,和电调能有多大的关系?

滤波调好了不应该抖啊,我是觉得dshot非常非常顺滑,可能可以改善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调好了不应该抖啊,我是觉得dshot非常非常顺滑,可能可以改善你的问题

我不行还是换电调试试吧,以前用oneshot配合rs2205也飞的挺爽,不知为啥用了2306就成了这样

网友:
开启 notch 滤波 试试,看看你的电机噪音。

网友:
电池支持不了

网友C:
其实我想说的是..你这个问题吧..是个机率问题..并不是所有人所有设备都会遇到..同样的设备开始没有炸一阵没准会出现..或者开始出现炸几次就没了..

这个本身是一个小概率问题..一部分低频震动传递到飞控导致的...而这部分震动并不能靠低通滤波器来滤除掉..而这个震动我觉得应该正好是引起了程序的问题..

目前解决方案分几种...一是飞控减震..二是电机下面垫三层电工胶布,三是换电机或者换飞控..均可以解决

哦对了.说一下这个问题的发现方法...基本的表现为..上浆或者不上浆..机器都会再某一个固定的油门区间内产生电机咔咔咔的..然后yaw会抽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想说的是..你这个问题吧..是个机率问题..并不是所有人所有设备都会遇到..同样的设备开始没有炸一阵没 ...

你说的没错,我现在不上浆也是yaw方向会抽,我用usb线连接好,用软件控制电机,2、3电机与机架略有共振,上浆后,1、4电机共振较大,2、3又没事儿了,所以搞得我现在也头大了。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我现在不上浆也是yaw方向会抽,我用usb线连接好,用软件控制电机,2、3电机与机架略有共振, ...

这个情况都是这样...
就是在地面站推油门..不管什么段位都没事..
但是一旦用遥控器控制就会再固定油门位置抽

网友:
不懂路过帮顶,让更多大神看到

网友:
吃瓜群众强力围观

网友:
应该是个别问题,我使用2306+dshot没问题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脱了

网友(2019-10-22):
为啥我RS2306电机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