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航拍请教问是

楼主(2017-07-21):
在没地面站的情况下,你们怎么分辨方向和距离的,只靠图传?

网友:
装几个航灯

网友A:
OSD啊  推荐非凡OSD  要独立带GP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啊  推荐非凡OSD  要独立带GPS的

没地图心里没底,用久了pix

网友:
还是买商品机吧

网友:
大多数都是靠O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啊  推荐非凡OSD  要独立带GPS的

n1系列还是s系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n1系列还是s系列?

S

网友(2018-11-19):
引用 网友A:
OSD啊  推荐非凡OSD  要独立带GPS的

什么叫独立带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