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要不要每次都经历先高油门上电

楼主(2017-07-21):
apm2.8要不要每次都经历先高油门上电,然后断电,上电,高油门到低油门的油门行程校准过程?

网友A:
答案是不需要,油門校準在遙控器設地裡,只校准一次繼可。

楼主:
但是我校准一次后下一次再上电,从低油门向上拉一点点就会变得速度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案是不需要,油門校準在遙控器設地裡,只校准一次繼可。

但是我校准一次后下一次再上电,从低油门向上拉一点点就会变得速度很大,之后速度就不会变化太明显,如果校准油门行程后,就可以有缓慢提速的过程

网友B:
四个一齐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一齐校准

是四个一起校准的

网友:
那跟油门校准无关,当没校准则电机滴滴 滴滴叫,不会解锁启动。你这应该是油门行程问题或遥控摇杆阻值问题,电调问题等。替换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校准一次后下一次再上电,从低油门向上拉一点点就会变得速度很大,之后速度就不会变化太明显,如果 ...

1-4通,最小 最大值是多少,
最小应该在1050 最大应该在1950左右

网友:
看看泡泡老师的视频,一般来说校准一次就行了

网友(2017-12-31):
去地面站看看3通道的PWM值是否正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