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dveo10設定碳刷h36

楼主(2017-07-21):
大家好
我買了一台f3飛控dsm2有刷機板.
但是飛沒一分鐘就像沒電一樣.
直直落地飛不起來.
請問dveo10設定f3飛控有刷h36  油門行程設定方法是不是跟無刷飛控一樣?

网友:
油门行程?

网友:
还没试过

网友:
有刷与无刷的区别在地面站上几乎是没区别的,要更改的参数就是电调协议和怠速油门值。需要用到CLI命令set motor_pwm_rate=1000,并且输入Save命令保存,然后再将最大油门设置为2000,其次协议选择brush。如果楼主的还飞不起来,那就要看看你的飞机重量了。一般50克就算大的了,电池选择250mah~300mah左右的,太大容量的就太重了,选择这种容量的是有它的根据的。不要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