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固件出问题了,求解

楼主(2017-07-21):
2.2.0的版本

网友A:
把客户端软件卸载了重新装,清理一下系统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客户端软件卸载了重新装,清理一下系统垃圾

电脑没装360,垃圾清理不了啊。刚刚卸载了从新装了一边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没装360,垃圾清理不了啊。刚刚卸载了从新装了一边还是不行

现在 你需要做的就是 翻墙翻墙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