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 下载固件错误,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7-07-21):
我在咸鱼收了个APM2.6飞控 连接上后调参、校对各种设置都正常,但就是到了刷固件就提示“通信错误-没有连接”;

在网上搜索问题原因,各种方式试过,也没有好。先是换数据线,换了4-5条问题依旧,后来换版本各种版本试过还是有问题;
后来使用本地固件刷也不行,各种固件刷也是不行!!会不会是APM是坏的?但卖家说以前用的很好!
求大神帮忙,万分感激。

网友A:
     COM 口选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 口选对了吗

选对啦,调参没问题,校对也没问题,断开后刷固件不行啊。

网友:
换最新版本的MP试试,别用这种的MP

网友:
重新安装地面站试试,看可以不

网友:
重新安装地面站

网友:
我遇过,换最新的地面站好了

网友:
我记得刷固件的时候要先断开连接,你是不是连接状态刷的

网友B:
打开电脑控制面板,看下端口,然后插拔数据线,插上多一端口,那就表示飞控是好的,没变化,那有可能是你电脑缺少某个驱动,下载个驱动精灵,插上飞控数据线,修复驱动,重启电脑,在看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电脑控制面板,看下端口,然后插拔数据线,插上多一端口,那就表示飞控是好的,没变化,那有可能是你电 ...

插上多一个端口,我的是com5,拔了就没有了!现在可以调参数,就是升级控件有问题!

网友(2019-11-25):
我的也有问题了谁有适合2.6的固件分享一下

网友:
之前给模友维修过一块和你一样的问题,最后更换2560主芯片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