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配置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7-07-21):
本人新手 从未接触过无人机 动手能力还是可以的 所以自己选了一套配置 各位高手看看行吗

机架:S500机架/升级版
电调:好盈乐天 XRotor 40A  26g*4
电机:朗宇X3108S KV720    81g*4
飞控:APM
接收机:R9DS
GPS模块:NEO-M8N GPS
GPS支架
1238叶片:2g*4
电池:格氏ACE 4S 14.8V5300mAh

楼主:
没有大神来指点一下嘛

网友:
可以,加osd和超声波就OK。

网友A:
没接触过的还是考虑一下商品控,开源的太折腾。

网友:
加osd和超声波应该可以吧

网友:
可以了,加上云台相机都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的还是考虑一下商品控,开源的太折腾。

原本我是选的NAZA V2

网友:
3108KV值很纠结,看你用什么桨叶了

网友:
选naza吧,apm太麻烦了,其他的先别配,飞熟悉了在买

网友:
飞控用naza吧,不折腾,apm费劲,调参麻烦,一定要玩开源就pix吧

网友:
鸡架可以上650,500有点小,太紧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