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糕aat地面端出问题了

楼主(2017-07-21):
aat模块通电以后随手就放在步进电机上面,然后就冒烟,伸手去拿还被烫伤了,请问大神们,还有没有救?

网友A:
有,要看有没有必要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要看有没有必要救

搞不懂电路

网友B:
图片都没,要看什么情况

网友:
不明所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不懂电路

送我研究

网友C:
拆开,看看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我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图片。

大神请过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吧^_

现在没切糕aa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都没,要看什么情况

看着好像都没烧

楼主:
找到原因了,坏了一个电容,买一个来换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