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我用论坛里面教程做的超声波,插上apm地面站没显示距离

楼主(2017-07-22):
插上去后地面站声呐可以选。但距离显示为0,apm固件3.2.1.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全部参数里有几项还要调整一下

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全部参数里有几项还要调整一下

调了那最低跟最高高度。没用。

网友:
还要调那个选项的

网友B:
参数设置了没有?超功能打开了吗?超的供电是否5V?试用外接稳定的5V电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设置了没有?超功能打开了吗?超的供电是否5V?试用外接稳定的5V电压试试。 ...

按教程调了。我用论坛里面教程做的超声波,插上apm地面站没显示距离 固件,地面站,APM 作者:wuzelin110 6325 外接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设置了没有?超功能打开了吗?超的供电是否5V?试用外接稳定的5V电压试试。 ...

apm是2.8,固件版本3.2.1,我用的内置罗盘,超声波插在I²C接口。

网友C:
同问,我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我也是这个问题

原来我是里面忘了短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我是里面忘了短接了。

哪里需要短接啊

楼主:
apm2.8里面的sc跟sd。

网友:
没找到支持超声波的四轴固件,楼主能不能发下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设置了没有?超功能打开了吗?超的供电是否5V?试用外接稳定的5V电压试试。 ...

按教程调了。我用论坛里面教程做的超声波,插上apm地面站没显示距离 固件,地面站,APM 作者:wuzelin110 3416 外接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