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cc3d加装gps的问题。

楼主(2017-07-22):
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做到这一步,没法保存是怎么回事?
哪位大神给看看。

网友A:
CC3D装GPS你想干吗?
GPS检查过是否57600的?还是115200的

网友B:
没有什么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用哦

装着玩呗,有东西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装GPS你想干吗?
GPS检查过是否57600的?还是115200的

我买的事是9600的用修改软件改成384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装GPS你想干吗?
GPS检查过是否57600的?还是115200的

cc3d默认57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装GPS你想干吗?
GPS检查过是否57600的?还是115200的

泡泡老师给个cc3d14.01版本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装GPS你想干吗?
GPS检查过是否57600的?还是115200的

我用你发的最后版本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装GPS你想干吗?
GPS检查过是否57600的?还是115200的

设置完端口,飞控无法解锁。只要不设置端口飞控能用一切正常。只要一加gps就无法解锁。

楼主:
怎么加上一解决了,我还没解决呢?

网友C:
cc3d装gps可以刷inav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3d装gps可以刷inav玩

怎么刷

楼主:
求个CC3d14.01固件,邮箱516314940@qq.com

楼主:
完美解决,固件的问题。

网友D:
你的cc3d和gps带罗盘吗?我最近研究f3普通版,加不带罗盘的gps也想试试返航,不过有大神说没罗盘不能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cc3d和gps带罗盘吗?我最近研究f3普通版,加不带罗盘的gps也想试试返航,不过有大神说没罗盘不能返航! ...

不带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