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迷你osd刷boot

楼主(2017-07-22):
熔丝位正常,刷不了bootloader用志峰软件调入bootloader    flash,可以

网友A:
智峰用的是ISP引脚,
刷固件,用的是RX TX引脚,不一样的,你的328P坏了,换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峰用的是ISP引脚,
刷固件,用的是RX TX引脚,不一样的,你的328P坏了,换一片。 ...

boot选择不对迷你osd刷boot 刷入fastboot,bootloader,刷fastboot,rec刷boot,怎么刷boot 作者:飞一样的感觉 3796 ,换了一个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峰用的是ISP引脚,
刷固件,用的是RX TX引脚,不一样的,你的328P坏了,换一片。 ...

泡泡老师,f3普通版,没有罗盘,装gps能返航吗?gps也没有罗盘,搜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f3普通版,没有罗盘,装gps能返航吗?gps也没有罗盘,搜星没有问题!

玩固定翼,刷的inav固件

楼主:
窗户边上搜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f3普通版,没有罗盘,装gps能返航吗?gps也没有罗盘,搜星没有问题!

返不了,别去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不了,别去折腾了。

就因为没有罗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