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不显示!

楼主(2017-07-22):
淘了个摄像头线路连接好后显示屏没信号!图传没问题,换原来的摄像头正常!摄像头是宽电压的,是不是摄像头烧了?

网友A:
制式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式错了吧?

不知道!什么都不显示!

网友B:
能否把摄像头连接状况拍个照片,这样方便诊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把摄像头连接状况拍个照片,这样方便诊断

网友B:
第一步,直接不经过图传,把摄像头输出接入显示屏。

第二步,如果第一步显示了图像,证明问题不在摄像头和显示屏。而重点排查图传。

假如第一步执行完,还是没图像,重点排查摄像头和显示屏。

网友:
其次注意观察,你的新摄像头的线的排列和原来的一样,还是不同。

网友:
什么摄像头 我遇到过制式不对 没图像 换一个图传或摄像头都正常显示(有些图传不支持自动选择制式的)

网友:
前天装机问题跟你一样,现在只能外接个osd才有图像

网友C:
这样子看起来是不是烧了?摄像头支持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子看起来是不是烧了?摄像头支持电压多少

我也怀疑是摄像头烧了!摄像头是1177支持5-22伏的电压!今天又测信号线和地线的电压是0.23伏,原来的摄像头电压是0.96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直接不经过图传,把摄像头输出接入显示屏。

第二步,如果第一步显示了图像,证明问题不在摄像头 ...

手头上的显示屏都改内线了!今天刚测信号和地线的电压是0.2几伏,原来的摄像头电压是0.9几伏!是不是摄像头烧了?

网友B:
我怀疑你摄像头接线不对,你能把你摄像头标识线的地方拍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你摄像头接线不对,你能把你摄像头标识线的地方拍个图吗?

网友:
检查下黄线和图传黄线中间的连接。

网友B:
你图传和摄像头中间那个玩意,我看不保险啊。

容易接触不良。动一下,好了。再动一下,就挂了。
摄像头电压到22V输入,没那么容易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图传和摄像头中间那个玩意,我看不保险啊。

容易接触不良。动一下,好了。再动一下,就挂了。

我临时用插针连到一块的!没有破线!线连接没问题,都用万用表测过的!要是电源接反是不是都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临时用插针连到一块的!没有破线!线连接没问题,都用万用表测过的!要是电源接反是不是都挂了?

电源接反,那么图传和摄像头都不保了。就看谁比较耐。

网友:
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直接摄像头接个AV显示设备。一下就能出结果。好坏立刻分辨了。

网友B:
问个白痴问题,图传频道调对了吗?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个白痴问题,图传频道调对了吗?检查下。

原来的摄像头还正常使用!换摄像头了!图传正常使用!摄像头到手接上就不行!下午问问客服不行就返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的摄像头还正常使用!换摄像头了!图传正常使用!摄像头到手接上就不行!下午问问客服不行就返厂!

那就返吧。接线没问题。电源没问题,接收没问题,还没图像,就是摄像头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返吧。接线没问题。电源没问题,接收没问题,还没图像,就是摄像头问题了。 ...

感谢大神为我的问题答疑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为我的问题答疑解惑!

我只是个NOBODY,但是喜欢帮人解决问题。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还没忘。

网友:
树叶大神非常认真负责,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