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3飞控 能进去调参软件 但是不能动 之前短boot刷过固件

楼主(2017-07-22):
如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能进调参软件   但是什么都动不了  驱动都已经安装好
飞控之前刷过固件 之前进不去软件长亮蓝灯 短boot刷后好了 但是现在是这样子的情况  求解答
现在蓝灯长亮  红灯进软件的时候慢闪20秒左右

楼主:
就是这样子能进软件  软件不能调试

网友:
固件问题

网友:
固件问题,短接重刷低版本固件吧,

网友:
直接官网下载cleanflight固件,然后用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这个程序来刷,应该能刷好,你是不是在cleanflight程序里下的固件?

网友(2017-08-29):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网友:
f3飞控 能进去调参软件 但是不能动 之前短boot刷过固件 飞控,固件 作者:婉吟家的小弟弟 8149 f3飞控 能进去调参软件 但是不能动 之前短boot刷过固件 飞控,固件 作者:婉吟家的小弟弟 5993 f3飞控 能进去调参软件 但是不能动 之前短boot刷过固件 飞控,固件 作者:婉吟家的小弟弟 4971

网友:
楼主刷固件成功了吗?

网友:
楼主是不是刷的CF里能找到的最新版本的F3固件2.0以上的,如果是的话请把CF调参软件也更新到2.0以上版本
1.2.3之类的中文版本CF调参软件不支持最新版本的F3飞控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