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PPM转接器 (用接收机改无线飞行模拟器可省心了)

楼主(2017-07-22):
(图片)

网友A:
有啦这是不是就可以控制玩具飞机啦?

网友:
飞起来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啦这是不是就可以控制玩具飞机啦?

这个器件只是供电 和转发 ppm, 能否玩小飞机?要看高频头是否支持。
如果用佩恩高频头,就可以用佩恩小接收机去制作小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器件只是供电 和转发 ppm, 能否玩小飞机?要看高频头是否支持。
如果用佩恩高频头,就可以用佩恩小 ...

谢谢   学习啦

网友B: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1)可转接ppm接收机做无线模拟器
2)也可以把遥控器的 ppm接出来给高频头使用

网友C:
你的佩恩接收机支持ppm输出吗?如果支持的话那个编码器是干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佩恩接收机支持ppm输出吗?如果支持的话那个编码器是干嘛用?

支持, 那编码器是 飞行模拟器。另外一个 ppm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