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ek f4 飞控频繁抽疯,求助

楼主(2017-07-23):
matek f4 飞航线还好,稍微做点动作就抽疯,翻滚什么的也是,比必抽,刷新率8/2电调是dshot600协议,默认参数

网友A:
把你的飞控减震做好即可解决一切问题。别用尼龙柱固定。双面胶贴在份电版上试一试。你这种情况很大几率是飞控减震未做好

网友B:
同飞控,bf默认参数,oneshot125,4/2刷新,航线都抖,电机超热,降低了p和d值,电机温但是还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飞控减震做好即可解决一切问题。别用尼龙柱固定。双面胶贴在份电版上试一试。你这种情况很大几率是飞 ...

减震做的很好了,用的橡胶减震柱,电机也做了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飞控,bf默认参数,oneshot125,4/2刷新,航线都抖,电机超热,降低了p和d值,电机温但是还抖

我不是抖是抽风,直接螺旋炸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抖是抽风,直接螺旋炸鸡

调机阶段没高飞,就1m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机阶段没高飞,就1m高度

飞高了飞控还能自给修回来,低了直接就摔了

网友:
你这电机,扭矩大,配这桨残了,换avan,菊花,大师5152什么的,你的抽风问题你先看看box,我估计是震动过大,然而滤波又还没做。

网友(2017-08-22):
我跟你有一样的情况,你解决了吗?

网友:
set sdcard_dma=off

网友:
我也有這樣過耶  不過都是在高空 有解嗎?

网友(2019-04-28):
set sdcard_dma=off
这个有效果吗

网友:
抽抽风  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