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问题

楼主(2017-07-23):
本人自己做了一块3s8000毫安的电池,也没用多久。发现问题了第三块电池跟第一块和第二块电压差的好大。是不是第三块坏了,当第一块和第二块电池电压为3.6时第三块已经3.4了。我用的是c610平衡冲电器,每次用8.5A充电是不是高了呀?

网友A:
正常用1C以下充电 电池容量也不一定是8000毫安的 所以不急用的情况下用2~3A充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用1C以下充电 电池容量也不一定是8000毫安的 所以不急用的情况下用2~3A充电就可以了 ...

我去我最小都用5a冲

网友:
电蕊质量也有可能!!!!

网友:
做两到三次深度的充放电,用充电器做,平衡个个电池的电压,如果有内阻测试仪最好,测一下个个电池的内阻,拆开从极耳上测,然后再从平衡头测一下,有一定可能是焊接的时候有点问题,没焊接好。做平衡的时候1-2A充电,1-2A放电。

网友:
电芯的内阻要接近,不然压差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我最小都用5a冲

哈哈哈 我小电流充电多 又不急

网友:
1.自组电池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进行分容,容量不一样,使用和充电的时候压差不一样。内阻也同样。反正自组就是玩个乐子,知道电池组是怎么回事就行了。

2.充电器问题,便宜货大电流,容易出现不平衡,压差大。

网友:
那么大电流充电好吗?

网友:
大电流充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