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每次上电都要重新进行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2017-07-23):
我是一名刚入模的学生,然后买的是pixhawk飞控做四旋翼,可是现在一直有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天了,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咨询一下大家,就是我的飞控板现在处于一种很奇怪的局面,每次上电都需要重新进行油门行程校准然后才能正常飞行,如果不校准也可以飞,但是油门会特别的大,就是轻轻一拨摇杆它就感觉是到了百分之50的油门的位置,感觉很奇怪,而且每次校准完成后都是红蓝绿交替闪烁,似乎校准结果无法保留,希望大家能帮我解答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用3.4 版本

3.5 有用户报告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B:
说说你校准的方法。。先。。
校准完后需要断电保存

楼主:
大佬们,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你校准的方法。。先。。
校准完后需要断电保存

我就是先把油门拉到最大,然后飞控上电,看到红黄蓝交替闪烁,然后再断电,再上电,听到一声很长的“滴”的声音,然后把油门拉到最低,听到三声“哔哔哔”后,就校准完成了,然后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断电保存?你能跟我说一下嘛?万分感谢

网友:
校准没保存?

楼主:
对,不知道该怎么保存

网友:
什么版本固件

楼主:
3.5的quad版固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先把油门拉到最大,然后飞控上电,看到红黄蓝交替闪烁,然后再断电,再上电,听到一声很长的“滴” ...

前面步骤是和我一样的,在最后滴后 就直接断电 ,在上电解锁

网友C:
用飞控校准有问题的话可以试试直接校准,直接插接收机校准,,额,但要是没有pwm输出的接收机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步骤是和我一样的,在最后滴后 就直接断电 ,在上电解锁

我试了一下,貌似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飞控校准有问题的话可以试试直接校准,直接插接收机校准,,额,但要是没有pwm输出的接收机就不行了,,

我直接一个电调接油门通道也可以校准,但就是无法保存,很奇怪,然后mp上就一直提示PreArm:Throttle below Failsafe,感觉好迷啊

网友:
校准电调步骤:
  1:遥控油门打最大,飞机上电。
  2:注意观察APM灯红、橙、蓝交替闪亮后拔电,遥控油门保持最大,再次飞机上电。
  3:听见电调“滴滴”两声后,把油门拉到最低,然后你会听见“滴——”一声  (声音根据电调而定),然后断电保存。
  4:重新上电完成校准。
  整个流程是:遥控油门最高,飞机上电——看到APM红、橙、蓝灯亮后断电——上电,
  听到“滴滴”2声后油门拉最低——再次上电,完成油门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一个电调接油门通道也可以校准,但就是无法保存,很奇怪,然后mp上就一直提示PreArm:Throttle bel ...

额,,THR BELOW FAILSAFE的时候你遥控器开了吗??要是开了的话就是你故障保护没有设置好,建议你先看几遍泡泡的apm教程,apm设置起来还是蛮简单的

网友D:
你第二次上电的时候,安全开关解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第二次上电的时候,安全开关解锁了吗?

肯定解锁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先把油门拉到最大,然后飞控上电,看到红黄蓝交替闪烁,然后再断电,再上电,听到一声很长的“滴” ...

上面步骤做完直接断电就行了,然后再上电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4 版本

3.5 有用户报告有这样的问题

对的,我刷回3.3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
十六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