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飞控返航必须要gps和罗盘配合才能实现吗?

楼主(2017-07-23):
只有gps不能实现回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轴来讲的话,基本都是,对于多轴而言,罗盘非常重要,第一个是因为多轴可以静止,静止状态下无法通过任 ...

对于固定翼来说不需要罗盘同样可以使用GPS的“罗盘”指向,因为固定翼不像多轴,固定翼是一直在运动的,所以通过运动获取方向就可以
现在市面上的我玩过的商品控 A控 U22 飞宇都是没有罗盘的,所以也不需要校准罗盘

PIX APM一直都可以关闭罗盘使用,至于F3 F4 的INAV固件亲测关闭罗盘可用。 这点也很多人已经验证过很多次了 无需讨论。

楼主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么?

网友:
不能,就比如你拿着地图,直到在哪里,不知道东西南北,你能回家吗?

网友C:
罗盘和gps现在都集成在一起

网友D:
惯性导航  可以  但是误差较大

网友B:
讲道理是可以的,毕竟返航是动态的,运动状态下,GPS是可以计算出准确方向的。

然而现在没有听说哪个飞控支持,看看有没有大佬知道万能PIX能否设置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讲道理是可以的,毕竟返航是动态的,运动状态下,GPS是可以计算出准确方向的。

然而现在没有听说哪个飞控 ...

意思目前飞控都是罗盘gps配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惯性导航  可以  但是误差较大

这种方法也得飞控支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罗盘和gps现在都集成在一起

u22的gps就没有罗盘,所以gps安装方向是没有要求的,是不是飞控内置罗盘!

网友:
肯定要一起的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目前飞控都是罗盘gps配合的?

多轴来讲的话,基本都是,对于多轴而言,罗盘非常重要,第一个是因为多轴可以静止,静止状态下无法通过任何方式得到方向,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积分出来的方向误差非常大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多轴对于飞行稳定性要求高,三轴罗盘可以校正陀螺仪的误差,这或许就是NAZA很容易在罗盘干扰下炸机的原因,好处是用罗盘校正的数据是很稳定的,如果没有干扰,稳定到让人无法理解。

对于固定翼来讲,无所谓的,固定翼在任何状态下都是有运动速度的,不怕丢方向,只要GPS数据正常,就一定能知道准确的方向,所以我说看看有没有大佬知道PIX能否设置,我感觉是可以的,至少固定翼是完全可以支持的。好处很明显,能干扰GPS的东西不多,可靠性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轴来讲的话,基本都是,对于多轴而言,罗盘非常重要,第一个是因为多轴可以静止,静止状态下无法通过任 ...

我现在就在折腾普通版的f3飞控加不带罗盘的gps能不能返航,我玩的是固定翼,这样的话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轴来讲的话,基本都是,对于多轴而言,罗盘非常重要,第一个是因为多轴可以静止,静止状态下无法通过任 ...

pix应该有内置罗盘,gps也集成罗盘,你可以都禁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在折腾普通版的f3飞控加不带罗盘的gps能不能返航,我玩的是固定翼,这样的话是可以的!

只能说技术上确定可以实现,但飞控是不是支持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E:
只有GPS没有飞控的话,感觉就类似一台所谓的自主驾驶汽车,就是一台普通车,然后你扔给它一个GPS,其它啥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在折腾普通版的f3飞控加不带罗盘的gps能不能返航,我玩的是固定翼,这样的话是可以的!

我以前在yutobe上看到过用f3或是f4记不清了就加了gps自动返航和降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GPS没有飞控的话,感觉就类似一台所谓的自主驾驶汽车,就是一台普通车,然后你扔给它一个GPS,其它啥都 ...

gps和飞控都有,是没有罗盘

网友:
没有罗盘有飞控是可以返航的,但是确实像楼上说的,需要关注飞控是否支持。我记得我原来买的U100就可以返航,飞控不带罗盘,GPS也是不带罗盘的。

事实上对于固定翼来说,有没有罗盘影响不大,因为固定翼只能朝着机头方向飞,很容易通过gps的变化计算出地速和飞行方向的。

网友:
目前貌似都需要GPS和指南针一起      理论上惯导也可以  但是目前还没有那么好的算法去优化惯导   目前大部分飞控  刚开始不久惯导还行  久了惯导误差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固定翼来说不需要罗盘同样可以使用GPS的“罗盘”指向,因为固定翼不像多轴,固定翼是一直在运动的, ...

固定翼大佬出现,可以停止讨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固定翼来说不需要罗盘同样可以使用GPS的“罗盘”指向,因为固定翼不像多轴,固定翼是一直在运动的, ...

太棒了inav真的能用,给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对于固定翼来说不需要罗盘同样可以使用GPS的“罗盘”指向,因为固定翼不像多轴,固定翼是一直在运动的, ...

大神请问下inav的资料不够多,请问有群吗?或者专门的网站。国外的wiki都是英文的!看不懂,目前用谷歌翻译好吃力,大神最近我想在,f103c8t6上加块flsh用blackbox功能但是买了模块焊上读不出来!请问是什么型号的flsh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请问下inav的资料不够多,请问有群吗?或者专门的网站。国外的wiki都是英文的!看不懂,目前用谷歌翻 ...

你说的这块我并不懂,

F1已经是CC3D时代的硬件的,因为性能问题,很多功能已经无法实现, 建议你还是更新下硬件吧。 看一下INAV的硬件支持列表再入

建了个群
群名称:INAV讨论组
群   号:649893269
欢迎加入

网友:
低级问题,不用悬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