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 讓FPv 的訊號 增強 距離更多k呢? 改天線?

楼主(2017-07-23):
如何增強 訊號 收訊增加2公里左右呢? 各位大神?

网友:
平板天线啊

网友:
添加增程模块,改用高增益天线,增加模块功率。方法各式各样

网友:
一楼正解,换定向天线距离能明显增加

楼主:
謝謝各位大神 我知道了

网友A:
简单的讲,是五个方面:一是提高发射功率,使发射的信号更强,传输更远;二是选择好频率,信号频率越低,直接传输距离就越远,如可以选择433mhz的,效果比2400mhz的好不少;三是选择高增益的天线,同等功率下,发射和接收到的信号更强,但是会带来波束角度过小,找不准飞机的位置;四是为解决天线增益与波束角度直之间的矛盾,加装跟踪系统,即aat,可使控制距离大增;五是增加滤波电路,提高接收机的选择性和灵敏度,提高抗干扰能力,就像过去使用的收音机,高档收音机可以收很多电台节目,差的收音机只能收几个台的节目一个道理。
       以上是完整的最佳的答案。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讲,是五个方面:一是提高发射功率,使发射的信号更强,传输更远;二是选择好频率,信号频率越低,直 ...

感謝大神啊 詳細的講解,我明白啦 終於明白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神啊 詳細的講解,我明白啦 終於明白啦~

那就确定一个最佳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