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冲浪者X8转向问题

楼主(2017-07-23):
新装了一家冲浪者X8,PIX飞控,天9遥控器,测试时候左打副翼尾翼自动往右,右打副翼尾翼自动往左,但是遥控器监视器里显示尾翼应该是不懂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原因,请老师帮忙指点一下。副翼1通,升降2通,电调3通,尾翼4通。是不是飞控问题?

网友A:
正反舵调一下不就行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舵调一下不就行了嘛

问题是我没动尾翼,打副翼的时候尾翼动

楼主:
小视频发不出去

网友B:
左打副翼垂尾往左才对~ 这是飞控联动控制的~ 你这个反了~地面站垂尾反向那里打勾~还有必须检查好个通道自稳反馈对不对~ 你这个就是自稳反馈反了~   这样起飞自动返航很容易出问题~有可能回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打副翼垂尾往左才对~ 这是飞控联动控制的~ 你这个反了~地面站垂尾反向那里打勾~还有必须检查好个通道自稳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打副翼垂尾往左才对~ 这是飞控联动控制的~ 你这个反了~地面站垂尾反向那里打勾~还有必须检查好个通道自稳 ...

谢谢,解决了

网友:
这个应该正常我的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