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飞控

楼主(2017-07-23):
求大神介绍一六轴用的飞控

网友:
大疆的naza m lite

网友:
APM..如果你不是土豪的话

网友:
pix或者极翼p2pro

网友:
太多了,开源闭源都行

网友:
看这提问应该是新人,建议用naza-mv2吧,调试简单,稳定性也不错

网友:
见贴就回,赚点分分就可以下载别人分享的文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