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ite test所有模型制作为什么都没有提到右偏角也没做右偏角

楼主(2017-07-23):
如题右偏角可有可无吗,下偏角呢

网友A:
说到这里,我不禁要说两句,ft从2012年到2016的所有的图纸大概有60架飞机左右,楼主全部做过吗?你怎么知道ft全部没有右下拉的?
还有楼上的朋友,ft从来没有说过让你用任何一个舵面来抵消反扭。只会让你用舵机测试仪回中,尽量把舵面居中。为什么?电机的右下拉的作用只在电机工作时抵消本身对飞机的反扭,如果你用舵面抵消,那岂不是还要和电机油门做混控才行?不然你想滑翔的时候岂不是飞机会自然右偏?

网友:
可能是因为大翼展,

网友B:
人家是通过副翼来调节的,下拉角我只看到过豚鼠号有,其他也都是通过微调水平尾翼来实现的。
因为FT的飞机都是个人手工制作的,制作过程中本来就有误差,所以要做右拉也没有意义,每个人做出来的右拉角都会有些不同。所以还不如微调副翼来的快一些,也简单一些。

网友A:
flite test的设计是信得过的。毕竟在美国作为航模教材使用。他们所有的小飞机都有右拉,而且不止2度,起码在10度左右,很明显的右拉,比如楼上提到的豚鼠号,还有海盗corsair,运动者sportster,其中运动者还有5度左右的下拉。因为第一次做小飞机,一开始我做的时候都惊呆了!这样也可以飞吗?实践证明小飞机用小定子高kv的电机,在给油的时候反扭是非常明显的,即使是加大了右下拉角度以后。不过ft的大飞机比如喷火,野马,老运动者这一类确实没有明显的右下拉,又或许是有轻微的右下拉?

网友:
手动修正或者飞控自动修正
的确。因人而异。手工差异。做了未必有意义

网友C:
FT的飞机很不错,做过七八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FT的飞机很不错,做过七八架

做右偏角和下偏角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右偏角和下偏角吗

没做过

网友D:
翼展足够大的时候就不需要了。他们的mini机都有右下拉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翼展足够大的时候就不需要了。他们的mini机都有右下拉角的

我看视频咋没提到呢,还以为不需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通过副翼来调节的,下拉角我只看到过豚鼠号有,其他也都是通过微调水平尾翼来实现的。
因为FT的飞机 ...

懂了,我有个翼展一米的塞纳斯不做右拉角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ite test的设计是信得过的。毕竟在美国作为航模教材使用。他们所有的小飞机都有右拉,而且不止2度,起码 ...

也就是说大点就不用了,小点的最好有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到这里,我不禁要说两句,ft从2012年到2016的所有的图纸大概有60架飞机左右,楼主全部做过吗?你怎么知道 ...

求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翼展足够大的时候就不需要了。他们的mini机都有右下拉角的

我再去细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到这里,我不禁要说两句,ft从2012年到2016的所有的图纸大概有60架飞机左右,楼主全部做过吗?你怎么知道 ...

求教什么时候需要右下拉,什么时候不需要,新手说错话莫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到这里,我不禁要说两句,ft从2012年到2016的所有的图纸大概有60架飞机左右,楼主全部做过吗?你怎么知道 ...

你以为0油门滑翔的时候电机是停止的吗?

网友E:
flite test的设计是信得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flite test的设计是信得过的

不是怀疑FT是我不懂所以想搞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怀疑FT是我不懂所以想搞明白

我有

网友:
小白兔说的已经够明白咯。。。。。

网友(2017-10-20):
引用 网友B:
你以为0油门滑翔的时候电机是停止的吗?

首先是在讨论下拉角度对于机身的影响。滑翔过程中,电机并不会从机身获取反扭力也不会施加反扭到机身。再说有多少时间是在长距离滑翔,如果滑翔时间太多,建议用折叠桨。

网友(2018-03-07):
引用 网友A:
flite test的设计是信得过的。毕竟在美国作为航模教材使用。他们所有的小飞机都有右拉,而且不止2度,起码 ...

那是因为野马喷火这类飞机机翼都有倾角,飞机会自动找正,反扭没有直翼来的明显,只要适当微调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