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7-07-24):
(图片)

网友:
贴个安装图干啥,安装个软件好还有什么问题?给飞控上电连电脑就是了

网友A:
然后呢?怎么个连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怎么个连接不上??

接上USB接口,提示主控器没接电源但我都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上USB接口,提示主控器没接电源但我都接了

有没有灯亮

网友B:
主控接了还是没电  检查主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接了还是没电  检查主控吧

主控没问题呀LED灯也有亮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控没问题呀LED灯也有亮

连上电脑软件,软件上不亮

网友:
跟我以前一样,开机F8 选禁止签名那个试试

网友:
电脑水平仍需提高。

网友:
DJI 的驅動不能正常安裝至WIN10 系統 , 當NAZA LITE 連上電腦時 , 電腦無法識別 NAZA LITE , 所以便一直卡在"跳過"頁面 ...
解決方法是 , 先安裝DJI_WIN_Driver_Installer , 将电脑的系统日期改成2015年,到"設備管理員"找出NAZA LITE 的端口 , 之後右鍵"更新驅動程式" > 瀏覽電腦上的驅動程式 > 從電腦上的驅動清單挑選 > 從磁片安裝 > 選DJI_WIN_Driver_Installer的安裝路徑 , 再打開 source64 > 點選 "dji_vcom_driver11" 安裝驅動 , 之後就可以了...

第一次安装完驱动后,驱动源程序会解压在C:\Program Files (x86)\DJI Product\DJI driver2.02\source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