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裸飞冲浪者

楼主(2017-07-24):
冲浪者无飞控无OSD裸飞,3s7600,飞了40分钟还有11.3伏,天太热,撤退。预计飞到3.6伏落地得1个小时。要是有433的话分分钟穿云。
起飞重量1200克。
在此感谢那些分享裸飞fpv经验的朋友们。谢谢

网友A:
7600的电池不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7600的电池不沉吗?

总重在那摆着呢,不沉。
1小时航程轻轻松松

网友B:
要对飞场很熟悉才可以,不然丢机风险太高。
靠摄像头的图像来辨别方向,越飞越远都有可能(自己还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对飞场很熟悉才可以,不然丢机风险太高。
靠摄像头的图像来辨别方向,越飞越远都有可能(自己还不知道) ...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对飞场很熟悉才可以,不然丢机风险太高。
靠摄像头的图像来辨别方向,越飞越远都有可能(自己还不知道) ...

是这样,上了天和地上完全不同。
今天飞控就到了,以后就带飞控飞!

网友C:
经常裸飞冲浪者路过 哈哈哈
你冲浪者什么配置 什么电机和电调
哈哈哈 这续航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常裸飞冲浪者路过 哈哈哈
你冲浪者什么配置 什么电机和电调
哈哈哈 这续航给力啊 ...

好盈天行者40A
朗宇A2212/kv1400
皓业8060桨
木质加高电机座(你懂的那种)
电池7600mAh重430g

网友C:
上多一点飞机图呗  上了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常裸飞冲浪者路过 哈哈哈
你冲浪者什么配置 什么电机和电调
哈哈哈 这续航给力啊 ...

这个重量下我感觉2212比2216效率还高,缺点是推力裕量不大,但满油45度爬坡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多一点飞机图呗  上了什么飞控

u2sg,这个破飞控也有不少故事,以后再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重量下我感觉2212比2216效率还高,缺点是推力裕量不大,但满油45度爬坡还是可以的。

对我想用2216

网友:
引用 楼主:
u2sg,这个破飞控也有不少故事,以后再讲

当然用arkbird的飞控

网友:
fpv冲浪飘过

网友D:
近距离裸飞过,准备上两米冲浪,感觉1.4的上九寸桨反扭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盈天行者40A
朗宇A2212/kv1400
皓业8060桨

你这是什么电池7600才43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近距离裸飞过,准备上两米冲浪,感觉1.4的上九寸桨反扭大

两米冲浪者怕是挑天气,不太抗风。可以搞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什么电池7600才430克?

低C数的,和别人用18650是一个道理。实测用电子负载以10安从4.2放到3.65V,放出了6400mAh。如果放到3.4估计能差不多到7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上了天和地上完全不同。
今天飞控就到了,以后就带飞控飞!

你用的啥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米冲浪者怕是挑天气,不太抗风。可以搞胖子

胖子挑场地,冲浪随便个地方都能降

网友F:
这样很爽啊……感觉无拘无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重在那摆着呢,不沉。
1小时航程轻轻松松

我放5300的电池机头都沉得飞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放5300的电池机头都沉得飞不起

你的5300电池和整机分别重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很爽啊……感觉无拘无束的……

就是这个feel,倍儿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5300电池和整机分别重多少呢?

哥们儿  我没分别测量过  但是放了5300的电池机头沉得无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儿  我没分别测量过  但是放了5300的电池机头沉得无比

1,总重不超过1500应该都能飞,轻点好飞些而已。
2,可以向后移动电池来调平衡。若确实无空间可移,改变其他的配重,比如继续向尾部挪图传。实在不行加配重都值得。
3,若实在是懒,上面的都不想做,通过微调平衡升降也能强行拉平飞机。相信我,效率损失感觉不到的,并不会额外费多少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1,总重不超过1500应该都能飞,轻点好飞些而已。
2,可以向后移动电池来调平衡。若确实无空间可移,改变 ...

受益匪浅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对飞场很熟悉才可以,不然丢机风险太高。
靠摄像头的图像来辨别方向,越飞越远都有可能(自己还不知道) ...

只试过一次,后来直接上飞控

网友G:
问。。。冲浪者重心在哪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冲浪者重心在哪里呀

碳杆。具做法是,手顶碳杆处,飞不低头,一点都不能低。有种说法是头重好飞,关油自动滑翔,不易失速。我完全不同意这些说法,手顶碳杆飞机必须是平的,不然上天还是得动微调。

网友H(2017-09-21):
这个当入门飞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当入门飞好吗?

简直不能更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