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萤6s控制线

楼主(2017-07-24):
控制线线断了,不知道里面针脚定义是什么。

网友A:
正面负、正、信号;背面拍照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面负、正、信号;背面拍照信号

可是我看淘宝上的线有5根还有一根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面负、正、信号;背面拍照信号

网友B:
问淘宝客服啊 有些很热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淘宝客服啊 有些很热情的

问了都说不知道

网友C:
很明显出来的有两根都是地线,一样的,实际上就是四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出来的有两根都是地线,一样的,实际上就是四根

好的,已经基本上明白了。

网友:
问问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淘宝客服啊 有些很热情的

已经明白了。

网友(2020-02-18):
这个线用多少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