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刷6轴固件,无法解锁

楼主(2017-07-24):
外置罗盘内置罗盘都试过,外罗盘有把短路帽拿下,内罗盘有插短路帽
另外还清除了所有数据,刷车固件,在刷回6轴固件3.1.5版本
3.2.1版本都试过了 所以排除固件问题
然后软件 重新安装后也是如此,并且插另外一个飞控 显示正常,能解锁,所以排除软件问题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泡泡老师快来相助,永不忘报恩

网友A:
罗盘校准
如果校准还不行
就换罗盘
如果原来是内罗盘就改外。如果原来是外。就改内

网友A:
看来我不该来,,,哎,我没看完,原来是指定读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校准
如果校准还不行
就换罗盘

内外都试过了 还是罗盘不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不该来,,,哎,我没看完,原来是指定读者的

什么意思?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外都试过了 还是罗盘不健康

你确定设置正确?软件里选了?跳线帽接了?或者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不太懂

你不是叫泡泡老师吗?难怪只有我没注意看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叫泡泡老师吗?难怪只有我没注意看的回答

哦哦  明白了  误会了误会了

网友:
把prearm check 调为0
我都是这样飞的 不是很安全就是

网友B:
虽然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我知道陀螺仪和罗盘是两个东西。陀螺仪不健康折腾罗盘显然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我知道陀螺仪和罗盘是两个东西。陀螺仪不健康折腾罗盘显然没用 ...

那该怎么办才好

网友B:
这个还真不知道,陀螺仪是不需要校准的传感器,如果提示陀螺仪不健康我觉得最大可能就是硬件问题了。

而陀螺仪是整个飞控最核心的部件,飞控姿态控制最底层是基于陀螺仪的,然后是加速度计,之后是高度计罗盘gps等等。

从安全角度说,更换飞控吧。

如果按前面某个哥们说的,把起飞前检查关掉,有很高的风险。

除了陀螺以外所有传感器都没有,可以飞手动模式,或者叫比例模式。

加上加速度计可以飞自稳模式。

加上高度计有了定高模式,加上gps和罗盘有了定点模式和自动航线 返航等功能。

加上超声定高和光流,可以拥有低空更高精度的定高和定点能力。

然而后面这些都有,没有陀螺,没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不知道,陀螺仪是不需要校准的传感器,如果提示陀螺仪不健康我觉得最大可能就是硬件问题了。

而 ...

嗯 好的谢谢

网友C:
我用win10的电脑提示罗盘不健康,apm2.6和2.8都是,换了一个xp的电脑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win10的电脑提示罗盘不健康,apm2.6和2.8都是,换了一个xp的电脑就没问题了

这  电脑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