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六通道二代烧了

楼主(2017-07-24):
回厂修理,应该多少钱

网友:
换新的拉  天9二代都出了

网友:
有个天七,吃灰好久,准备出,不知道有没有意向。

网友:
楼主不也是不易

网友:
能换新的了

网友:
找天地飞吴工。。。问题不大的话修理费20

网友A:
怎么烧的, 可以说明清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烧的, 可以说明清楚么?

就电压过高。我用升压板,电压不稳定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电压过高。我用升压板,电压不稳定烧的。

看看有没有保险电阻之类的,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