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们,求助

楼主(2017-07-25):
我的cc3d起飞非常乱飘,怎么回事。如果不自己打方向就是无规则乱飘

网友A:
飞的自稳吗?如果不是就是飞机太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自稳吗?如果不是就是飞机太震了

是自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自稳

重新校准,不行就飞起来校准,这个刷了bf cf就可以,实在教不准就别理它了,飞手动,自稳对穿越机没鸟用,越飞水平越烂

网友:
正常的 起飞时 地面会产生气旋 飞高了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由于没有GPS辅助 也会乱飘

网友:
cc3d不飘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