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FPV摄像头哪里坏了,另外一个摄像头该怎么接线…

楼主(2017-07-25):
1请问黑色的这个摄像头突然没有画面了,不知道那里坏了,我该怎么检查呢?显示器和图传发射都是好的。
2请问绿色的的这个摄像头有四根针,隐约可以看到中间两个字母G和V不知道从左到右依次分别是什么接口,接错会烧毁吗?

网友:
自己就别折腾了

网友:
接错会烧  嘻嘻

网友A:
绿色的根据我的调參线,面对插座,从左到右:osd,video,gnd,vcc

网友:
四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的根据我的调參线,面对插座,从左到右:osd,video,gnd,vcc

video,gnd,vcc,都知道但是osd是指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video,gnd,vcc,都知道但是osd是指什么信号?

osd不是飞控状态吗

网友:
接错了是会烧坏的,一般表示G的地方,是接地线(电源的负极),表示V的一般是视频输出,这个最好是看一下说明书,如果自己有万用表可以大致测一下,一般来说视频输出的脚会连到板子上的一个电阻上(绝大部分是75欧),地线比较好判断,在板子上成片的铜箔基本都是地(这个不是绝对的,适应于绝大部分),把铜箔表面的油漆刮开一点,用万用表去测看看那与哪个是通的,对应的就是地,OSD一般会有2个电阻相连,电源一般是这个座子除了地线以外,出线最宽的那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