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传发射机的拨码开关选择的不同频道干什么用?

楼主(2017-07-25):
这个图传发射机的拨码开关选择的不同频道干什么用?最常用的是那种频道,我用 RC832图传接收,用哪个频道?一个个试过来吗?

网友:
图传是广播信号,同一区域内不能有两个同频的发射,否则就会互相干扰。

而任意接收机在此区域,只要与发射机频率相同就能接收到画面。

所以如果不能切换频率的话,比赛怎么办?

网友:
挺好的,,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这款产品的通道频率表,只要和接收机频率在同一频段即可。或者也可以傻瓜似的选择8个频道切换,直到对应到你的832接收机收到视频信号后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这款产品的通道频率表,只要和接收机频率在同一频段即可。或者也可以傻瓜似的选择8个频道切换 ...

对了,类似于这样的,或者直接按,能对上了…

网友:
这款没欧姆威的1w好
建议直接上欧姆威

楼主:
已经弄明白了

网友:
对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