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秀自制的鸡架

楼主(2017-07-25):
自己买了三根0.5M的管子,200.300.2的板子两块,做了这个鸡架,评评看如何,电机座的连接链接那里都是自己据的板子,350块,是不是亏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不错!   不过应该参考下大疆悟的设计。

网友A:
中心板怎么不偷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板怎么不偷空?

怕强度不够,就没掏了,现在看来,得再据一下,

网友B:
感觉挺重的,,还能再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挺重的,,还能再减很多

减哪里

网友:
手艺不错,不过因该倒角了才好看!

网友C:
自己切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切的,厉害

哈哈,电吹风的电机,12V的电源,网上买的玉石切割锯片,全靠它的,现在在掏空

网友D:
切割粉墨对人体伤害极大请注意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割粉墨对人体伤害极大请注意防护

切一晚上我换了两个口罩了,焊锡的时候也要用的就买了一包

网友:
手艺不错,不过因该倒角了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成品!

成品要贵一百多

网友F:
轴距多少,期待楼主试飞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轴距多少,期待楼主试飞视频

轴距600左右吧,没量过,等上机飞了要发视频的

网友G:
估计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强度不够

强度应该够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强度应该够了

我25管直通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25管直通都不够

我这个只是二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25管直通都不够

碳纤维的应该够了,板子都有2MM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25管直通都不够

轴距才650

网友G:
引用 楼主:
轴距才650

我的25mm 碳管直通  飞行时都能感觉机臂变形  你的机臂还是断开的  强度太低  用小电机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25mm 碳管直通  飞行时都能感觉机臂变形  你的机臂还是断开的  强度太低  用小电机差不多

网上DA500机架就是这个标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25mm 碳管直通  飞行时都能感觉机臂变形  你的机臂还是断开的  强度太低  用小电机差不多

电机用的是恒力源的3010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机用的是恒力源的3010

装上电池模拟起飞重量  然后抓住对角电机提起来  上下运动 看看有变形就是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G:
装上电池模拟起飞重量  然后抓住对角电机提起来  上下运动 看看有变形就是强度不够

试过了,一个角的电机上浆在地上反风向下压,最高油门有不到1cm的变动,可能是脚架太软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一个角的电机上浆在地上反风向下压,最高油门有不到1cm的变动,可能是脚架太软了

飞暴力点碳管链接点容易破裂  我就是担心才放弃了这个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暴力点碳管链接点容易破裂  我就是担心才放弃了这个机架

只有每次飞都检查咯,第一次搞也没多少经验,反正AB胶都准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每次飞都检查咯,第一次搞也没多少经验,反正AB胶都准备了

温柔飞应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