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接收机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7-07-25):
大家好  菜鸟上路  请教一个问题
我看到遥控器接收机天线上有的有一个黑色屏蔽罩有的没有,想问下   这个屏蔽罩有什么用?
是不要好些还是要好些?

网友:
那是震子 不是屏蔽罩

网友:
有没有没多大关系 貌似有了那个玩意儿增益会大一些

网友A:
高增益天线吧,不是什么屏障,一般的接收机很少见的,用在远距离遥控上高增益嘛

网友:
亲,那不是屏蔽罩。根据你的描述,有如下2种可能性:
1.棒子天线外层的黑色塑料保护套。
2.天线外面的黑色热缩管。

真正的天线是金属的。屏蔽罩也非得金属得不可。

网友B:
那个是振子的一部分  有的增益高点

网友:
增益天线的特点 距离更远 可以有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增益天线吧,不是什么屏障,一般的接收机很少见的,用在远距离遥控上高增益嘛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4.7be0196VserEc&id=23620784783
您看下这个   说的是屏蔽罩     他们所说的振子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振子的一部分  有的增益高点

什么是振子?

网友:
钻牛角尖,自己研究去吧,受不了

网友:
注意打牢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