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套动力有区别吗?

楼主(2017-07-25):
这两套力有什么区别?适合多大轴距用?

网友A:
310只有一个版本,可以3S也可以4S。
305有两根版本,3S版本和4S版本,根据你的电池选。
同样的电池下,两款电机没有太多差别,要说差别也就是外观有点区别,305好看点。
带电调的版本的话,DJI的电调都比较大,偏重,如果要买也别买LITE版本的电调,一定要S版本的,带动量回收,正弦波。建议买不带电调的版本,配乐天20A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0只有一个版本,可以3S也可以4S。
305有两根版本,3S版本和4S版本,根据你的电池选。
同样的电池下,两款 ...

谢谢你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0只有一个版本,可以3S也可以4S。
305有两根版本,3S版本和4S版本,根据你的电池选。
同样的电池下,两款 ...

305的用多大轴距?

网友B:
千万别买什么带能量回收带电调!
又重又大,忽悠人;就算电调主动刹车,也是要额外消耗能量的,回收个p。

网友:
呃 好设备 是用来收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买什么带能量回收带电调!
又重又大,忽悠人;就算电调主动刹车,也是要额外消耗能量的,回收个p。 ...

嗯嗯,我打算用乐天的

网友:
问的问题是什么?幸亏有老晋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