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牌led 设置

楼主(2017-07-25):
求助m牌led bf设置,为什么设置解锁后颜色没有生效?谢谢

网友A:
保存啊,解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啊,解锁试试

保存了,重新上电,解锁,没有预期的效果。

楼主:
接线方式

网友(2017-08-28):
这个我也想买

楼主:
解决了,接DIN前先上电,按键调至灯全灭,再链接DIN

网友(2018-01-14):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接DIN前先上电,按键调至灯全灭,再链接DIN

你好,我买的同款求使用方法

楼主:
这不就是方法吗?

网友(2018-10-24):
灯全灭再连DIN,BF设置还是没反应,具体步骤能说下吗?

网友:
这是固件已经没有刷最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