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楼主(2017-07-26):
求推荐一高闪亮的航模变色灯

网友:
泡泡那里有自制的爆闪灯

网友:
自己做吧,成品还真没见过,你这需求也不太明确,变色靠什么信号控制也没说

网友A:
宝上都比较贵,单色爆闪的还行,要不就是买那种警用的,但是体积稍微有点大,不过相当耐用可靠。三色的都是,以前玩车挺会折腾过这玩意的,不知道楼主有何用。也可以自己制作去cirmall搜一下,方案应该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宝上都比较贵,单色爆闪的还行,要不就是买那种警用的,但是体积稍微有点大,不过相当耐用可靠。三色的都是 ...

哦,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