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6):
(图片)

网友A:
两个电调要接在不同的通道,然后就是方向与油门混控了,剩下的不同遥控都不一样,甚至是不是方向油门混控我都不确定,因为你没说清楚。

我只是猜的你是左右双发,希望打方向的时候有速度差帮助转向吧。

另外两个电调的话,要把其中一个的bec断开。

网友:
怎么设置差速 同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调要接在不同的通道,然后就是方向与油门混控了,剩下的不同遥控都不一样,甚至是不是方向油门混控我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futaba的控,就是左右电机,想让他超小角度转回来。还有只要调一下混控就好了嘛,飞控什么的要不 ...

还有飞控啊,那就和遥控关系不大了,要在飞控里面设,貌似我是知道的几个飞控都不支持。

另外加飞控的算无人机,楼主有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飞控啊,那就和遥控关系不大了,要在飞控里面设,貌似我是知道的几个飞控都不支持。

另外加飞控的算 ...

网友:
双发飞过 没用过差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校里搞的,不用证。那我用控设置看看

真羡慕有组织的人,另外就是,你要搞清楚你现在怎么接线,如果是飞控出一根油门线,用Y线的话,基本上已经没戏了,如果飞控不参与油门控制,还有戏,不过飞控不参与油门控制的话失控返航怎么办。也不知道你啥飞控,反正没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校里搞的,不用证。那我用控设置看看

另外真羡慕有组织,现在我们没组织的,已经快完全没地放飞了,至少现在我是不敢碰有飞控的了。

网友:
没弄过差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羡慕有组织的人,另外就是,你要搞清楚你现在怎么接线,如果是飞控出一根油门线,用Y线的话,基本上已 ...

我们都是不控制油门的,飞控有时候出点小问题,让它控制油门怕炸。一般也不会因为控和接收机失控

网友:
我也想知道如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