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

楼主(2017-07-26):
请问apm飞控配什么gps模块比较好呀?

网友:
关键看搜几个星

网友:
越贵越好

网友:
自己拼的都行!

楼主:
是不是星越多就越稳定呀???

楼主:
有没有什么好牌子的呀,介绍一款吧?

网友:
我的是M8N。。不过还没有测试

网友:
m8n啊  注意 有些是7n的 标了m8n 是假的

网友:
M8N不解释

网友:
买贵的,一定不亏

网友:
如果是多轴上使用介意买M8N 搜星速度快精度高, 如果是在固定翼使用的话买6M就够了 。

楼主:
我把那个gps拆了,看里面芯片写的是m8n就不会是假的吧?

网友:
雷讯家的m8n

网友:
M8N 搜星比较多

网友:
乐迪m8n性价比不错